[笔记本电脑]
华硕FA506大短路

楼主(2023-08-03):
客户二话不说问我换MOS管多少钱。这是一台有故事的电脑,客户说半个月前电脑在马来西亚修过,现在又坏了,故障一模一样,客户猜可能是同一故障点。客户告诉我修了显卡附近和换了电池。
       电脑型号是华硕FA506,版号是DABKXBMBAD0  REV

主板大短路不上电,仔细观察上家换了显卡的两个复合MOS管,其他地方没有动过,测量发现上家换的两个复合MOS管并没有损坏,仔细测量发现还是显卡的复合MOS管损坏,只不过是上家换的旁边。更换后故障排除,但是电池又坏了,测量电池一点电都没有,系统里面显示99%,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电的。客户说马上就回马来西亚了,我叫他找上家换电池了。笔记本大短路会烧电池吗?欢迎网友讨论。

网友A:
这是华硕通病,锁电池啊

网友:
隔离电路第一个MOS管短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电池饿死激活就好。

网友B:
电池锁住了  可以打客服电话他们有软件解我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锁住了  可以打客服电话他们有软件解我试过

电池已经被上家换过了,你有软件能解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华硕通病,锁电池啊

怎么解决锁电池

网友D:
这个本子我刚刚才修过,故障几乎是一模一样,但已经是属于返修的,第一次烧了一个复合管,跟隔保管,换了,好了二十天,又烧了,再次检查发现显卡已经挂掉,后改集显使用了

网友:
电池锁了,话说用激活软件可以激活,还是换电池好,大家都 好换电池

网友:
华硕公共点短路好多都会锁电池,比如飞行堡垒。论坛好像有激活的软件,你搜搜看

网友:
谢谢学习了感谢了版主

网友:
电池锁了 只要短路这款机器都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已经被上家换过了,你有软件能解锁不?

找不到了 上次有个一样的本子大短路CPU坏了 我问客服发给我的

网友:
运气好显卡没挂

网友:
不是运气好,显卡本来就比较坚挺,19V冲进去基本不会坏。要是CPU,19V冲进去99.9会坏。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过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换显卡供电MOS管过两月又烧MOS管,MOS管和背面的驱动芯片一并更换后不再烧,电池用不了需要激活,华硕有专门激活电池的程序

网友:
论坛里有解锁的软件你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过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换显卡供电MOS管过两月又烧MOS管,MOS管和背面的驱动芯片一并更换后不再 ...

两个月才烧。有没有可能是原装MOS管质量差,要全部更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月才烧。有没有可能是原装MOS管质量差,要全部更换呢。

烧一次两次MOS,大概率不是MOS管问题,驱动芯片问题,我修显卡遇到很多反复烧MOS都是控制出问题

网友:
电池锁了需要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子我刚刚才修过,故障几乎是一模一样,但已经是属于返修的,第一次烧了一个复合管,跟隔保管,换了,好了二 ...

集显要怎么改比较好,去掉显卡芯片和电路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过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换显卡供电MOS管过两月又烧MOS管,MOS管和背面的驱动芯片一并更换后不再 ...

电池的激活软件还有吗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C:
电池已经被上家换过了,你有软件能解锁不?

电池解锁软件还在没  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电池锁了

网友:
这个论坛都有解锁软件

网友:
这个机器大短路很容易电池挂

网友:
一般短路后能检测到电池电量 不放电

网友(2023-12-01):
华硕电池解

网友F(2024-01-04):
楼主,你的机器返修了吗?显卡有没有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返修了吗?显卡有没有又坏了?

一般情况下应该全部MOS管都得换掉,不管有没有坏

网友:
求fa506解锁程序

网友C:
据说有个解锁的方法就是把电全部放掉即可。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C:
据说有个解锁的方法就是把电全部放掉即可。

怎么放电?

网友:
电池解锁软件谁有啊  发我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