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电脑171501-AQ供电异常求助

楼主(2023-08-04):
我的小米笔记本电脑171501-AQ只能通过电池供电,外部电源插入充电时,插口旁的电源指示灯会点亮,但亮一阵后就灭,然后马上又亮,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电池充到一定程度(非100%充满)指示灯彻底熄灭。故障出现前,曾因绊到外部DC电源线导致电脑摔过。恳请哪位大神能出手相助!多谢啦!

网友A:
找个维修店吧   这种情况求助你没有工具又没有基础大家就算一步一步教你也没用的

网友:
拆开看下主板电源接口脱焊了吧,摔的时候拽到了插口吧。

网友:
开始也觉得是插座拽坏了,可是拆开看过,接口目测没有脱焊。下次拿到显微镜下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维修店吧   这种情况求助你没有工具又没有基础大家就算一步一步教你也没用的

基本工具,像电烙铁、热吹风机,显微镜、万用表、示波器、锡膏,点胶机等都是有的,只是现在老眼昏花,动手能力不比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