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怪问题

楼主(2023-08-04):
故障: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无反应,有时候也会重启
内存smbdata,clk, spd,1.5V,0.75V。正常。
我以前好像看过类似不过内存的帖子,说的是0.75V不正常好像是。我没怎么留意,
哦对了,还有smbdata经过的8脚的小芯片也可以摘掉不影响开机和使用,有人说是“超频芯片”。

以上都被我干了。还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没反应。如果严谨的态度来说的话,内存发光假负载,可以看一下,与南桥之间是否有断路。
而平常的维修,到这里就可以放一边,不修了,大多南桥坏,修的话,换南桥。检查下外面,没有明显划痕。

这个妖怪主板,我插靠近cpu内侧内存槽,就显示了。关键是,喇叭不会有开机的嘀一声。而不过内存,会嘀嘀嘀不停。
这个妖怪主板,我插靠近cpu内侧内存槽,就显示了。关键是,喇叭不会有开机的嘀一声。而不过内存,会嘀嘀嘀不停。
这个妖怪主板,我插靠近cpu内侧内存槽,就显示了。关键是,喇叭不会有开机的嘀一声。而不过内存,会嘀嘀嘀不停。

我维修一般不接显示屏的,我一般会通过测量信号来有个基本的判断。

我打算空了把这个南桥换个。看看我的推论 ,南桥坏,成不成立。

网友:
直接干吧

    不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