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示波器好呢?

楼主(2023-08-04):
想买个示波器,维修笔记本用,大神们,推荐下!

网友:
维修的要求不高。随便一个示波器都能用,基本

70M或者100M都可以,老的新的都可以

国产的指标吹的比较高,不过用也是可以用的。二手的500到1000,新的2000-5000都可以

因为不是研发用途,实际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了,现在还没坏。。。已经看上6ghz的了,就等着它坏了。
所以建议就是能买6ghz就买,不行就50mhz。。。反正最后还是要买6ghz的

网友:
二手看看普源的DS1102E。全新的话别买普源DS1102Z-E,我前几天刚买,感觉不咋好用,直接退了。我是准备买个利利普的EDS102CV

网友:
自从u是一体的后,示波器用得越来越少了,动不动就u短

网友A:
我得学习去了,有示波器我都不知道测哪

网友:
泰克示波器 是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得学习去了,有示波器我都不知道测哪

看以下链接有练习示波器测量位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99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