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0M-BAZOOKA-PLU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8-04):
主板我是在咸鱼上赌的,手的时候没有待机电压,第一时间,我就测USB阻值,还有桥的对地阻值,测量3VSB无短路,桥的1.05V无短路,板子背面无断线,那么可以放心修了

1.3VSB要出来要经过5V双供电才会出来,那么呢5VDUAL是由U49(up7501控制一个P沟道的MOS管和一个N沟道的MOS的)。测量发现。2脚电压是有的,首先供电有了,测量发现尼,第7脚PCH_SBDRV是5V,那么不正常咯,问题出在哪里呢,下面揭晓

2.首先尼,MODE是低电平,很明显被拉低了嘛,查看,顺藤摸瓜找到了U58

3.我发出U58的所有我所测量到的电压给你们看。那么我就看门见山吧。U58缺一个信号,那就是SLP_SUS#.他呢,其实是一个高电平。才会出现桥供电

4.测量桥待机电压,为什么测量桥最原始的待机电压呢,因为SLP_SUS是桥发出来得嘛,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由此可知,
5.桥的最原始待机电压分别是(深度睡眠前或当中的主供电嘛):3VDSW ,VBAT_PCH<<<<<当然测量这两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很多小白就会问为什么不测 3VSB VCCPRIM_3P3 VCCPGPPG_3P3等电压呢,我就想说:你莫得揪了
6.这些电压都正常怎么办,那么我怀疑的对象是VBAT_PCH那边,因为VBAT_PCH还要转换电压,都是由上拉电阻上拉,我测量到RTCRST#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0V,正常因该是3,3V的。那么就直接飞线秒杀好了。维修结束,用时不过20分钟。。所以没有RSMRST#也会没待机电压。

网友:
谢谢学习了感谢了版主

网友:
谢谢分享!!!!有图纸点位图就好修

网友(2024-01-17):
修到一样的主板 也是不触发。可惜没图纸和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