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32笔记本20v不生压,不开机(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3-08-04):
苹果A1932笔记本20v不生压,不开机(公共点短路)

      【故障机型】苹果A1932笔记本

      【故障现象】20v不生压,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A1932笔记本,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看电流,发现电压只有5V。电流20mA,这种电流一般是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我们先测一下主板的供电电感有无短路,拆出主板测量发现公共点阻值为0001.仔细观察发现有颗电容发黑,直接扣掉此电容。

苹果A1932笔记本20v不生压,不开机 图1

       测量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上电测试可以点亮。

苹果A1932笔记本20v不生压,不开机 图2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谢谢学习了感谢了版主

网友:
运气不错,这么快就找出短路电容了。

网友:
收费不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