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 不开机,怎么保隔怪怪的,谁分析一下

楼主(2023-08-04):
E470 不开机,插上方口电源,待机为0.138   待机偏大,拆开看后,发现PU201 待机IC 5V 发热严重,测又不对地,后又发现B+ 公共点有9V,但前面连保隔都不过 ,找到图纸,怎么连PL101 都没有电压,却后面PQ104 5脚相连B+却有9V, 后直接弄个19+ 到这个B+去烧机,也是PU201发热,拆掉,还是公共点有9V,怪得很,那里来的电压,难道现在新机都是这样的,断开PJ202 节点,还是一样的

故障,谁知道这个机公共点正常是多少V

后定了待机IC回来,换上,发现PL201 怎么是对地了,拆了IC下来正常,之前没有发现这有对地,后把原IC换回去也对地了,晕,后测这个PU201  其中第5脚LDO  对地了,直接烧机,又没有发现什么芯片发热,烧机这个电压又有3V,没有拉低,结果再测试没有对地,再把新的待机IC焊上去,结果刚开始待机为0.012 看来有戏,后面又变为0.058 看来待机还是偏大,但这时候3V待机已经出来了,也能触发上电,接屏能显示,但没有多久板子很热,待机时候 ,PU601 发热,又又没有发现什么元件异常,其中前面PL201也是9V,但也很容易发热,估计不知道那个芯片估计不良或者, 机器是能点亮,这种情况估计用不多久还会坏,毕竟发热不正常。好烦,要么不亮机  这些公共点9V 是正常的。第一次遇到这种板

网友:
遇到过联想公共点9V   待机放热一般线性短路  也有可能EC问题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检测一下这些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公共点9v是正常的。公共点和电池用同一个电压。
E470是2017年左右的机子,算老机子啦。
H桥电路,赶紧充充电。

网友:
哥,你买个远程吧

网友:
这个E470 公共点是9V

网友:
9V  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机器有些公共点都不是19V

网友:
正常9V你用19V烧机,很不妥当。首先打电感对地阻值啊,看哪个位置有短路。然后再处理短路的线路或者芯片。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他的问题,量量EC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9V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问题,但已经亮机,这板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他的问题,量量EC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现在待机IC不发热,到别的地方发热,但已经修亮机了

网友:
很多新机公共电压都不是19V了.

网友:
70y: vhvfx-gffh;.vvivo t,gcS1. u 伏ufk没m, .b。今年ror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