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230I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8-04):
华硕2230I一体机,本来是好机子,为了升级硬盘,拆开各处,拆下CPU,后换硬盘,换内存,开机测试,直接不触发了。然后检查待机3V,5V,12V,都正常,刷别人的BIOS,也不行,赶紧刷回原BIOS。按照坏机不触发检查各处电压,开机电路,PSON电路,IO5579供电,8713供电,都正常,O_RSMRST,待机1.8V,怀疑有问题,更换排阻,仍然不变。检查各处电压。没有问题。最后把CPU拔下,内存拔下,风扇转了。再把CPU,内存上好,一样触发了。测试一直正常。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触发,也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谨以此记录,供大家品赏。

网友A:
开机按键氧化了吧,接触不良。

网友:
cpu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键氧化了吧,接触不良。

开机按钮按下,IO的开机点位有压降跳变,说明开关正常。

网友:
重装过几次,都不行。

网友B:
华硕的不少类型主板,检测不到CPU的时候,会引起不触发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不少类型主板,检测不到CPU的时候,会引起不触发故障。

可能是这个原因,最后是动CPU改变了状态

网友C:
CPU用橡皮擦擦一下,可能是CPU接触不良

网友:
保护性故障 经常放一下电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用橡皮擦擦一下,可能是CPU接触不良

哈哈,CPU怎么能用橡皮擦擦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