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难道硬盘有保护怎么解除,学校机房拆机的批量硬盘在联想主机不能装系统

楼主(2023-08-04):
难道硬盘有保护怎么解除,学校机房拆机的批量硬盘在联想主机不能装系统

网友A:
这种要看情况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看情况哟。。。

怎么说?装了系统后  重启做上角显示一个横岗,硬盘扫面也没问题

网友:
低格一下就可以。

网友:
有几种方法,具体要看情况,一般情况下,都是软保护,用低级格式化一下就可以解决,有些是硬盘上有保护芯片一类的,需要解除,有些则需要对应的专业工具解除,没办法统一说~ 如果想深入研究一下,你就把硬盘的详细信息发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没有低格解决不了的,用mhdd 格个10%再中断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