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47,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也不能开机,稳压电源可开机故障分析

楼主(2023-08-04):
戴尔14-7447,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也不能开机,稳压电源可开机不能充电故障分析

稳压电源可开机不能充电
可能原装充电器坏了,优先排除这个问题,检测适配器检测脚

ACDET分压得到的电压是2.6V,如果电压不正常就测量一下分压电阻阻值,正常的话就测量一下REGN是不是有6V

如果没有的话就换掉BQ24737
不能充电的话可以检测一下PQ8  PQ11  PQ12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维修经验和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