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为荣耀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23-08-04):
今天碰上有趣的事,一台荣耀笔记本换了主板,换的是华为板子,因为板型是一样的,就换到荣耀本子上,开机上电没问题。
当我准备装机测试时发现开不了机。弄来弄去发现不插电池就能开机,插上电池就开不了,不通电。
电池有4条数据线。比一般的电池多一条。我想这是不是华为专门设计电池型号检测用的。就像华为手机一样。

网友:
还有这种神奇的事,
    学习了

网友(2023-09-04):
前一段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换过主板后 ,电池不通用,最后换电池解决

网友A(2024-09-13):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刚才开始以为别人发过来主板有问题,再发第二过来,还是一样问题,用电池开不了机,换什么电池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刚才开始以为别人发过来主板有问题,再发第二过来,还是一样问题,用电池开不了机, ...

我也没解决,换什么电池都不行,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