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里的联想保护系统 怎么解除哦

楼主(2023-08-04):
硬盘里的联想保护系统 怎么解除哦
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小弟 谢谢
硬盘
联想

网友:
在PE里用DiskGenius把所有分区删除再重新分区试下。

网友:
低格开头就行

网友:
先NHPA恢复容量 再低格分区才行 直接低格分区不行哦

网友:
在PE里用DiskGenius把所有分区删除

网友:
网上找下说明,按说明就可了。若硬盘单独拿出来,则低格也行

网友:
有人回答吗?

网友:
PE用分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