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320v丝印好像是6083求助

楼主(2023-08-04):
求助下 这个丝印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昂达板上应该是产生2.5v和待机的1.8v   按照这个丝印淘宝查不到求助大神

网友A:
大神也不见得知道,你拍个照片发给卖芯片的,他们的神应该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也不见得知道,你拍个照片发给卖芯片的,他们的神应该比较大。

他们只回答有没有  不会告诉你型号

网友(2025-09-06):
帝奥微DIO6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