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voz5x9008线刷工具

楼主(2023-08-05):
求vivo z5x 9008线刷工具(aftool好像不行)

网友A:
搜   高通9008刷指定分区测试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   高通9008刷指定分区测试ok

这个工具会不会把手机刷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会不会把手机刷坏啊?

什么刷机工具刷机都是要冒风险的。看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