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电脑开不了机了呜呜

楼主(2023-08-05):
型号:神舟Z7 kp7gs cn85s08
情况描述:按了开机键键盘灯亮,但是显示器不亮,过一会自动重启,然后循环这个过程,拆机发现红圈这个位置温度很高,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感谢感谢

网友A:
那里温度高,你知道好多度吗。 你机器不开机,可以换取掉电池,重新插下内存,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温度高,你知道好多度吗。 你机器不开机,可以换取掉电池,重新插下内存,看好不好。

具体温度不清楚,但是肯定比CPU和GPU高

网友A:
桥一般有温度,只要摸着不会把手烫伤,桥基本正常。如果比CPU显卡工作时温度高,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一般有温度,只要摸着不会把手烫伤,桥基本正常。如果比CPU显卡工作时温度高,那就是桥坏了。

好嘞,那我明天去找人测一下南桥电路,感觉应该就是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苏菲婆四也有类似发热不开机的情况,再多看看其他版块有没有方法启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