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016-A 不触发

楼主(2023-08-05):
故障机型:A1466

故障板号:820-00016-A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0.0262

检修过程:接AC适配器,待机0.0262A  按开关键0.0298,略微一点点电流变化,待机偏大。

                拆机检查只有L7130有8.5V电压   其余电压全无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

                 因为此机桥容易出问题,特此测量了PPVRTC_G3H=3.3V无短路现象,很好!CPU内的PCH未短路

                 但是测L7130电感后的公共点发现问题,对地短路且F7140无穷大,保险烧断,这个问题到这里就很好搞了

                 焊接DC头到F7140后端祭出烧机大法,烧出CPU附近公共点上的C7372短路,更换C7372与F7140,故障到此修复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短路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公共点短了,烧保险,遇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