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开机报错AC adapter 求助

楼主(2023-08-05):
联想小新 2019 英特尔8代机子  初始问题为短路 CPU击穿被打死,然后更换CPU 换掉被击穿的保护隔离 刷新BIOS 点亮且测试了2-3天
在某天 跳闸了人为的,然后这个小新突然出现了报错提示瓦数不匹配问题,这很莫名其妙 不理解
然后机子就一直处于这个状态 无法操作 只能报错关机 估计也不是跳闸引起的问题 这就是某个契机吧 它突然报错了

之后的事情的一直围绕着这个瓦数不匹配问题 自己本身是CPU短路跟换CPU的 都还没有被拿走就出了这种问题

主板上 其实只动了4个点 隔离管 CPU供电四方的那种 CPU本身 和BIOS

经过排查充电芯片和EC 没有发现基础的问题

1,充电芯片基本条件满足  保护隔离有25V 已经可以证明基础条件是满足的  32,31  14,15  3,4 VDD和OK都是有的  重点排查过 AMON-ADP_I此信号 说是电流检测给与EC的,待机为0  随开机产生电流后 亮机报错时达到1A+ 此点上升到0.3V  能力有限虽不能保证是否正确,但ADP_I起码是有动作的。芯片的9-16脚非基础供电条件 我不懂 也从来没有去看过 这种脚位 不知道怎么看。。。

2,EC 可以看到 AD Input模块 不带电池 除了ADP_I 随开机变动 其它都为高  BATT若存在 为低 ,   ACIN为高

3,更换过EC 充电IC 重新刷过BIOS 没有用,因为本身有料板 这些件都是在同板号上拆换过来的, ,提示瓦数不匹配 无法操作只能被关机
机子是小新小头的 不是TYPE C
实在是没有招了 重新更换过CPU供电 以及隔离管, 机器触发到亮屏报错大概1.1A  整机3A+ 感觉也挺正常 电池已经满电暂时无法测试充电问题,原电池为11.48V没有电池 拿了一块8V的联想电池 直接上 通电可以看到充**作 并且亮黄灯 应该处于低电压非正常模式 我认为充电是正常的
这个机子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不知道怎么搞了  来吊大的天降此贴来给我个大逼斗吧先谢了
坤大的英雄何在!!!出现吧大英雄!!

补充,1,,今借用小新潮7000  320s主板 充电IC为95521与帖子中的机子基本一致,AMON-ADP_I 随开后电流多少变动  实测 一,无硬盘亮机0.5A   ADP=0.2V
                二,带电池 亮机电流1.8A  AMON=0.6V ,,拔掉电源 AMON=0  BMON=0.2V
    2,,拔掉 AMON+BMON电阻 使其不存在 可以正常亮机 且无报错  电池也可充电  电流正常

综上  AMOIN+BMON可能只是单一的电流检测 并不影响开机 和 充电 ,在小新潮7000上 未出现报错问题 说明应该与 充电IC无关,可以暂时抛弃它 分手吧,,
既然已经跟换过充电IC和EC 那问题不在这两个上面 也不是 ADP_I的问题,  难道是我换的CPU出问题了 CPU是否有瓦数或者电源相关的功能 叫什么呢?
与电池无关 实测充电正常,,与充电IC无关 AMON与BMON随电流变化 正常,,EC已经更换过 板号一样 也不是EC问题,  尼玛 那我换的是CPU 特么只能是CPU相关了

网友A:
联想ADP_I电压一般在1.6-2.4v,0.3v电压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ADP_I电压一般在1.6-2.4v,0.3v电压不对

那么可以强给EC吗  比如用1.8V吧  接个上拉给它可行?

网友:
看看adp-l的相连的元器件 是不是有问题 中间的元器件充电口到主板的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可以强给EC吗  比如用1.8V吧  接个上拉给它可行?

可以,但是你需要试EC需要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你需要试EC需要几V

我用3.3和1.8测试了没有用  充电和ec中间adp也只有一个1k电阻加一个电容  拿掉电阻两段都是600多反向无穷大   说实话这种没有针的电源我根本没有碰到过瓦数识别问题 有点懵逼

网友C:
充电芯片的供电保险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修,是ec报错的。己经换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D:
感觉电池报错无非就是电池问题,充电芯片以及EC了,如果这3个都没问题我也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池报错无非就是电池问题,充电芯片以及EC了,如果这3个都没问题我也不会弄

电源检测瓦数的话是不是有个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ADP_I电压一般在1.6-2.4v,0.3v电压不对

补充,1,,今借用小新潮7000  320s主板 充电IC为95521与帖子中的机子基本一致,AMON-ADP_I 随开后电流多少变动  实测 一,无硬盘亮机0.5A   ADP=0.2V
                二,带电池 亮机电流1.8A  AMON=0.6V ,,拔掉电源 AMON=0  BMON=0.2V
    2,,拔掉 AMON+BMON电阻 使其不存在 可以正常亮机 且无报错  电池也可充电  电流正常

综上  AMOIN+BMON可能只是单一的电流检测 并不影响开机 和 充电 ,在小新潮7000上 未出现报错问题 说明应该与 充电IC无关,可以暂时抛弃它 分手吧,,
既然已经跟换过充电IC和EC 那问题不在这两个上面 也不是 ADP_I的问题,  难道是我换的CPU出问题了 CPU是否有瓦数或者电源相关的功能 叫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的供电保险是不是变大了

没有的  因为某些经验  我对保险 10欧 0欧 2欧这样的东西很敏感的

网友:
把中间针那个电压接地,看能否屏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前我这样可以。不同的机子仅供参考。

网友:
The resistor is pop on cpu vr schematic  这句话有点意思,

网友:
两个检流电阻看了吗?去看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