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W电源

楼主(2023-08-05):
航嘉500W电源有5VUSB待机,短接绿线12V只有10.5V最高,3.3v,5v也是一样瞬间掉电,这个是八脚ic出问题了
短接3脚和4脚,有输出证明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不是短接2,3 去保护吗?

网友A:
电源风扇还转吗?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新手吧666

网友C:
和它没关系,查一下别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新手吧666

就是啊,我其实重来就没有搞过这些,只是一个学plc的,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里坏了
我发帖的时候,就显示了一个网络不佳,我以为没有发出来
没想到发出来三个。
这个帖子怎么删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它没关系,查一下别处。

应该检查哪里有,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哦,怎么把发的帖子删除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风扇还转吗?还是电容问题?

我没接风散,电容没有怀孕的,老师

网友A:
接个风扇,试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风扇,试试下

风散是好的

网友:
有心了  这也有时间修

网友:
后级低压部分IC只负责开启(包括出PG),以及电压电流保护,不负责调压,你思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