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w电源

楼主(2023-08-05):
电源有5VUSB待机,短接绿线12V只有10.5V最高,瞬间掉电,pfc停止工作,pfc控制ic断电。
短接3脚和4脚,类似于wt7510保护芯片,短接了
有了输出,而且还是正常的,但是没有PG信号,直接用5VUSB,接到PG,这样电脑就认为电源ok。

这个样子是危险的,我想问的是CG8531,三脚输出低电平,除了把四脚的ps-on信号拉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条件,我看了CG8531工作时序图,奈何自己没文化,看不懂

网友:
电源维修禁忌短接。坏件建议换。

网友:
肯定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是电压管理芯片,保护作用,和迪电压不正常没关系!

网友(2023-09-24):
查下开机反馈,稳压反馈看看

网友:
今天搞了个航嘉JUMPER500(500W)电源,原风扇转一下就停,后来完全无反应。是换了AZ431,就好了。原AZ431拆下来短接R,K,K接2K电阻,用5V,12V测,,负接A,万用表测A,K是2.5V,,表现是好的,但实际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