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笔记本偶尔闪屏之迷,背光供电保险表示不要怀疑我,我不在现场

楼主(2023-08-05):
接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主要故障就是偶尔闪屏(主要故障表现开机轻微晃动电脑会闪,或者用着用着就闪了,闪一段时间会恢复正常),闪屏的时候,调低亮度也不行。我本来不想接这个电脑的,我怕这种闪屏的电脑,有暗病,导致原本能显示的电脑一下子不能显示了。有些电脑“家属”会“医闹”。因为上家报价800,客户还到500 ,上家都不修,所以客户就寄到我店里来修。面对这种电脑,我只能报风险维修,简单来说,送到我这里维修,你相信我,就是我说了算。万一不亮了,我只是不收维修费,不承担赔偿,因为我的报价,相比之前的报价低了很多的。客户也就同意了这个“霸王条款”维修方案。先看下故障现象。我不知道视频怎么发,所以发在其它平台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14y1B7Xo/?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40a19aa157ba4a066fa4f53d6261e64f

网友A:
没有道理,这这只是个管子而已,量一下管子的开启跟输出正常不正常就能判断,而且这个是一级电压跟二级电压的开关,如果二级电压不正常,那根本就不能亮机

网友:
听说是神舟通病   不过一直没有遇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道理,这这只是个管子而已,量一下管子的开启跟输出正常不正常就能判断,而且这个是一级电压跟二级电压 ...

这里的电路是并联的,两个进也是3.3,两个出也是3.3v , 闪屏是偶尔,没办法仔细测试。已经交给客户三天时间了。没问题了,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还在学图纸

网友:
蓝天好多种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路是并联的,两个进也是3.3,两个出也是3.3v , 闪屏是偶尔,没办法仔细测试。已经交给客户三天时间了。没问题了,就行。

你这是二级供电,也不是两个串联电路,二级电路不正常能亮机还不掉电…………

网友:
精华,以后注意一下这种问题

网友:
保险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二级供电,也不是两个串联电路,二级电路不正常能亮机还不掉电…………

谢谢您细心的指导。我能看懂这个电路,我判定这个问题,也是有依据的,只是当时没拍照,无图无真相,所以没写。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故障隐性,时间证明。

网友:
我有碰到过转换芯片不良,能点亮,就是有时掉电的

网友:
电阻阻值变值,功率供应不足,后面闪屏。插上适配器电流大供应跟得上。

网友:
功率太大了 就坏的多

网友D:
就怕有暗病的笔记本,还没动呢故障就扩大了,客户说不修,你琮要想办法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有暗病的笔记本,还没动呢故障就扩大了,客户说不修,你琮要想办法还原,

提前说好了的,不承担风险,我才维修的。

网友:
这个保险碰到过两例

网友:
说白了就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蓝天通病吧

网友:
这个费眼睛呀

网友:
神舟的通病吗?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转换芯片导致的问题挺多的,有不触发、闪屏、掉电等。

网友:
确实奇怪,转换电路出现问题,电压低或者跳变,都会不显示或者掉电。 你这个只是屏闪。。 楼主细心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战神遇到好几次了。自然不奇怪,设计还是有缺陷

网友:
可能吧,但也不排除屏本身问题,就像华硕X55系列笔记本屏用电池闪屏故障

网友(2023-11-14):
屏供电确定是这里过去的吗?

网友:
Q奇怪的问题是要报风险的

网友(2024-11-15):
多谢楼主无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