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蓝屏代码及解决方案最全合集

楼主(2023-08-05):
蓝屏故障并不少见,然多数用户对蓝屏代码知之甚少,一方面是读不懂英文字符,另一方面不理解专业术语,但蓝屏代码很多情况也确实为我们解决系统故障提供了一手线索。本文将深入、全面的剖析蓝屏故障中出现的各类错误代码并分享对应解决方案。

一、蓝屏产生的时机由于某些原因和情况,使驱动程序或应用程序出现错误,严重时甚至波及内核(NT 分层结构),最终导致蓝屏现象,大致可将蓝屏原因分为如下5类。

1.系统服务、应用程序、各种驱动错误或不兼容
2.系统磁盘或文件系统崩溃
3.固件或BIOS版本过旧与系统不兼容
4.受病毒影响
5.硬件因为设计或生产有问题

二、蓝屏代码初解读蓝屏信息主要分成3个主要部分:故障信息、推荐操作、调试端口信息,简单例举如下:

1.错误原因  报告开头提示错误的产生,并说明错误产生的可能原因,当然这里的原因(PFN_LIST_CORRUPT)是专业特定术语表示,后面再列举详说。
2.推荐操作  第二部分显示了推荐的操作,一般情况下系统会告诉你:如果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请重启,如果再次遇到建议你...,如图。
3.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提示,直接上图,。
上诉信息分三部分:
A.停机碼(STOP:0x0000004e),和错误开头的第一部分呼应;
B.自定义参数(图片括号中的四组数字集),开发人员定义的,不要需要掌握;
C.错误符号(进一步知名错误出处)

三、常规操作我会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对各类故障代码做详解,但是每一次遇到蓝屏都来分析代码、然找对应的解决方案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我可先通过如下处理蓝屏的一般步骤来尝试排查。

1.重新启动  针对某个程序、服务一时偶然数据出错导致的蓝屏,重启是最快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2.检查新硬件  这块在以前的XP中比较常见,对于比较现代的WIN7/10来说出现概率较小,因为系统驱动较为完善,偶尔遇到新硬件导致的蓝屏可以尝试卸下新硬件测试、如果是新硬件导致的问题可以尝试安装最新的硬件驱动,先简单附这类错误的错误代码error code:Critical_Service_Failed。

3.检查BIOS硬件兼容性  新硬件除开与系统的兼容性要考虑之外,和BIOS的兼容性不好也是蓝屏的原因之一。可尝试关闭BIOS中内存缓存和映射相关项,对系统性能无明显影响(将系统的BIOS映射到系统内存中,这样当系统需要读取BIOS信息时,就可以直接从内存中读取,而不需要访问主板的BIOS芯片,内存的读取速度更快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电脑的性能,但由于系统在运行时很少读取BIOS信息,因此BIOS Shadowed所提高的性能是非常有限的。出于稳定性和兼容性方面的考虑,电脑出现因新硬件导致的蓝屏时建议关掉它。  常见BIOS的映射缓存项:Video BIOS Shadowing、ShadowingAddressRangers、System BIOS Cacheable、Video BIOS Cacheable、Video RAM Cacheable。

4.恢复复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该方法可有效恢复注册表中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中有效注册表信息。
5.进入安全模式  有时有意无意间新安装了软件而产生的与系统的冲突不兼容、某些硬件驱动故障、或者被病毒入侵导致蓝屏时均可以考虑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新安装的故障软件、驱动更新、或者进行杀毒操作、还有可以查看系统日志(运行窗口输入EventVwr.msc)检查“错误项”。
6.磁盘检查  如果是因为文件系统崩溃导致的蓝屏,那么磁盘检查就变得很有必要,chkdsk.exe这个程序前期文章“Windows启动原理及启动优化”我一提到过,可以尝试检查并修复磁盘,命令是chkdsk /f /r,可通过PE在C:\Windows\System32找到。
7.内存条重插拔  涉及到拆机,大家要谨慎,不是说内存条脆弱易插拔弄坏,主要是怕不熟悉机器结构把内部的线路弄断。但不得不说这方法很实用,下面讲蓝屏代码,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蓝屏都和内存有关。
8.重置系统  补充一点,Windows10目前已经支持重置系统,类似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一样,可以选择保留用户数据重置,这对系统级问题解决提供了新的方法(Windows10设置中搜索‘重置’就OK了);如果开机无法进入系统则需长按电源关机再开机,重复2-3次。

四、常见蓝屏代码深入分析及解决方案上诉方案在多数情况下已经可以解决蓝屏问题了,不能通过上述步骤解决的蓝屏故障,我们不得不尝试分析蓝屏代码了,重头戏来啦,睁大眼睛。

1. 0x000000A: IRQL_NOT_LESS_OR_EQUAL
故障起因: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
解决方案:参考"第三部分第2、3、5条"
2.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故障分析    0x0000001A 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故障引起的。

解决方案: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另外,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遇到0x0000001A错误,请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及规格是否符合Windows的要求。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1A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82504: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82504/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82504/zh-cn)

3. 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故障起因:这是最头疼的,错误原因未知
解决方案:想想发生蓝屏时做了什么操作,在对应"第三部分"试试吧,祝你好运!
4. 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故障起因:内存管理错误,往往由硬件引起。
解决方案:如果你没有新安装什么硬件、软件,那就检查你的内存,内存其实并不容易坏,但金手指容易因氧化等原因和卡槽接触不良,装机时遇到这个提示就要考虑你内存是否满足系统最低需求了。
5. 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LED
故障起因: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未知的进程指令。类似0x0000001A的故障
解决方案:(1)参照0x0000001A的解决方案;(2)同时检查蓝屏信息中标明的文件名,删除或重命名;(3)如果蓝屏明确指出是Win32K.sys引起,则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引起,需要从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将对应该软件的服务关闭;(4)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出现,则检查系统分区磁盘空间是否不足,或BIOS兼容问题。
6. 0X00000023/24: FAT/NTFS_FILE_SYSTEM
故障起因:23故障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时。而24故障则是NTFS.sys文件出错(该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允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磁盘),两个错误和硬盘关系可能性很大,如物理损坏、碎片过多、读写频繁等,当然也可能是杀毒软件或镜像软件引起。

解决方案:(1)磁盘件检查 Chkdsk /r  (2)禁用相关文件扫描软件、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  (3)更新主板、存储驱动。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23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90182: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0182/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0182/zh-cn)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2E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18132: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18132/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18132/zh-cn)

7. 0x00000027:RDR_FILE_SYSTEM
故障起因: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很难判断,我尽力了哈哈,参考网友的不过Windows内存管理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导致这个停机码的出现。
解决方案:如果是内存管理的缘故,通常增加内存会解决问题。
8. 0x0000002E:DATA_BUS_ERRPR
故障起因:系统内存存储器奇偶校验缠身错误,内存、二级缓存、显卡显存故障或硬盘中毒、损伤引起。
解决方案:chkdsk /r检查硬盘,病毒查杀,内存条重插拔或更换。
9. 0x00000035:NO_MORE_IRP_STACK_LOCATIONS
故障起因:驱动程序或软件出现堆栈问题,多为驱动故障,也可能是内存故障
解决方案:参考“第三部分”驱动或内存相关操作。
10. 0x0000003F:NO_MORE_SYSTEM_PTES
故障起因:与系统内存管理相关的错误,比如:由于执行了大量的输入输出操作,造成内存管理出现问题;有缺陷的驱动程序不正确的使用内存资源;摸个应用程序占用了大量的内存资源。
解决方案:卸载最新安装的软件或驱动程序,特别是和系统性能相关的程序。
11. 0x00000044:MULTIPLE_IRP_COMPLILETE_REQUESTS
故障起因:通常是硬件驱动引起。
解决方案:卸载...haha
12. 0x0000004E:PFN_LIST_CORRUPT
故障起因: 0x0000004E 错误表示I/O输入/输出驱动程序结构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解决方案:建议首先执行硬件兼容性检测软件对所有的硬件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看看是否存在硬件兼容性问题、以及硬件设备是否支持 Windows;其次请暂时禁用所有的文件系统筛选驱动程序,例如杀毒软件、数据备份软件等;另外如果是随机或是试图启动应用软件时遇到 0x0000004E错误,请取出额外的内存,并对计算机中的随机存取内存(RAM)进行测试。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4E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291806: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1806/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91806/zh-cn)错误名称    0x00000050: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13. 0x00000050: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故障起因:有问题的内存(包括二级缓存、显存),不兼容的软件(杀毒软件、远程控制软件为主);损坏的NTFS卷;有问题的硬件如PCI插槽等都有可能出现该提示。
解决方案:参考前面提及的软件、硬件、内存、硬盘处理方法处理。
14. 0x00000051:REGISTRY_ERROR
故障起因:注册表或系统配置管理器出错,由于硬盘本身有物理损坏或文件系统故障引起。
解决方案:硬盘检测,注册表也记得定期做好备份。
15. 0x00000058:FTDISK_INTERNAL_ERROR
故障起因:容错记的主驱动错误
解决方案:重启走一波、有必要的话尝试"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16. 0x0000004E:PFN-LIST-CRRUPT
故障起因:内存管理页面文件号码表被损坏

解决方案:多由于强断电损坏了系统文件, 系统盘可能需要磁盘检查,能安全模式启动就执行SFC /SCANNOW检查并修复故障;PE下运行SFC需要带额外参数:sfc/scannow /offbootdir=d:\ /offwindir=d:\windows;offbootdir指的是系统所在分区,offwindir 指的是系统所在目录;无法修复也需要检查内存。

17. 0x0000005E:CRITICAL_SERVIEC_FAILED
故障起因:系统重要服务启动失败
解决方案:安装新硬件后出现就卸载硬件,如还是蓝屏则使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来启动Windows
18. 0x0000006F:SESSION3_INITIALIZATION-FAILD
故障起因:通常出现在Windows启动时,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损坏的系统文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修复安装或重装。
19. 0x00000077:KERNEL_STACK_INPAGE_ERROR
故障起因:0x00000077错误表示Windows无法在虚拟内存或物理内存中找到需要使用的内核数据。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盘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所需的相应数据受到了损坏或丢失,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77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77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315266: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5266/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5266/zh-cn)

20. 0x0000007A:KERNEL_DATA_INPAGE_ERROR
故障起因: 0x0000007A错误表示虚拟内存中的某些内核数据无法被读入内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存在坏簇,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7A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
21.0x0000007B:INACCESSIBLE_BOOT_DEVICE
故障起因:0x0000007B 错误表示Windows在启动的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Windows的系统分区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主板的SATA或 IDE控制器驱动程序受到了损坏或安装不正确,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 0x0000007B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最后请为Windows重新安装一下主板驱动程序提供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另外,如果是在为计算机更换了主板之后遇到0x0000007B错误,这是因为新主板与旧主板采用的 SATA或IDE控制器的芯片不同引起的,请尝试重新安装Windows,然后重新安装一下适合新主板使用的SATA或IDE控制器驱动程序。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7B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822052: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22052/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22052/zh-cn)

22. 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故障起因: 0x0000007E 错误表示系统进程遇到了问题,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准确捕获错误类型。这个错误的可能原因较多,一般遇到此错误时比较麻烦。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7E错误,建议检查一下完整的蓝屏故障提示,看看有没有提到引起错误的具体是哪个文件,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看到某应用软件或某硬件设备驱动程序的文件名,问题一般与相应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有关;               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没有显示引起错误的文件名,通常需要综合其它故障信息判断故障原因,建议检查一下Windows事件查看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记录。

23.0x0000007F:UNEXPECTED_KERNEL_MODE_TRAP
故障起因: 0x0000007F 错误表示硬件设备遇到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或CPU、内存、显卡等硬件设备超频过度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7F错误,建议首先检查一下CPU、内存、显卡等硬件设备是否经过了超频,如果是的话请将超频的设备恢复为默认的工作频率;其次请使用内存检测软件对内存进行稳定性及兼容性测试,推荐使用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MemTest等检测软件。
24. 0x0000008E:KERNEL_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故障起因: 0x0000008E 错误表示内核程序遇到了问题,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准确捕获错误类型。这个错误的可能原因较多,一般遇到此错误时比较麻烦。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8E错误,建议检查一下完整的蓝屏故障提示,看看有没有提到引起错误的具体是哪个文件,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看到某应用软件或某硬件设备驱动程序的文件名,问题一般与相应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有关;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没有显示引起错误的文件名,通常需要综合其它故障信息判断故障原因,建议检查一下Windows事件查看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记录。
25.0x0000009C:MACHINE_CHECK_EXCEPTION
故障起因:0x0000009C错误表示硬件设备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发热量过大或CPU、内存、显卡等硬件设备超频过度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9C错误,建议首先检查一下所有硬件设备工作时的发热量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散热器是否工作正常,并注意改善一下机箱的通风环境;其次请检查CPU、内存、显卡等硬件设备是否经过了超频,如果是的话请将超频的设备恢复为默认的工作频率。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9C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329284: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29284/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29284/zh-cn)

26.0x0000009F:DRIVER_POWER_STATE_FAILURE
故障起因:0x0000009F 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通常发生在关机、重启、待机、休眠等与计算机电源有关的操作时,一般是因为电源有问题或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不正确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9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请在主板BIOS设置中检查ACPI高级电源选项是否已经设置为“Enabled”,然后为Windows重新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如果故障依旧,请使用“替换法”检测计算机的电源及主板是否工作正常。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9F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315249: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5249/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5249/zh-cn)

27.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故障起因:0x000000A5 错误表示ACPI高级电源选项遇到了问题。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高级电源选项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A5错误,建议到主板制造厂商的官方网站或驱动之家网站(http://www.mydrivers.com)搜索有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如果有的话,请尝试升级主板BIOS到最新版本;如果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请暂时禁用ACPI高级电源选项。
28.0x000000BE:ATTEMPTED_WRITE_TO_READONLY_MEMORY
故障起因: 0x000000BE错误表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错误地写入数据。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BE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或者升级过任何硬件设备驱动程序、BIOS及Firmware。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更新过的驱动程序、BIOS及Firmware逐一还原,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28.0x000000C2:BAD_POOL_CALLER 故障起因:0x000000C2错误表示内核程序或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试图进行错误的内存操作。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C2错误,建议首先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新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驱动程序。               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应用软件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其次请使用“替换法”检测计算机的内存及主板是否工作正常。 参考资料    关于0x000000C2错误,可以参考Microsoft知识库文章KB314492: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4492/zh-cn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4492/zh-cn)

29. 0x000000D1: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故障起因:0x000000D1 错误表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遇到了问题。

解决方案: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D1错误,建议检查一下完整的蓝屏故障提示,看看有没有提到引起错误的具体是哪个文件,如果在蓝屏故障提示中看到某驱动程序的文件名,则表示相应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               例如,假设引起0x000000D1蓝屏故障的文件名为NV4.SYS,则可能是nVIDIA Geforce显卡驱动程序引起的问题;假设引起0x000000D1蓝屏故障的文件名为ACPI.SYS,则可能是ACPI高级电源选项驱动程序引起的问题,等等。

30.0x000000EA:THREAD_STUCK_IN_DEVICE_DRIVER
故障起因:0x000000EA错误表示显示驱动程序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显卡或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解决方案:如果遇到0x000000EA错误,建议在Windows中重新安装显卡及显示器驱动程序,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如果故障依旧,请使用“替换法”检测计算机的显卡、显示器及主板的PCIE或AGP接口是否工作正常。

五、蓝屏代码蓝屏代码含义 (代码已经做了省略,每个的x后面都少了4个0)

0 0x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位址无效。
10 0x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B 尝试载入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式。
12 0x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盘。
16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他的磁盘。
18 0x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13 储存媒体为防写状态。
20 0x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18 程式发出一个长 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19 磁盘在磁盘找不到 持定的磁区或磁轨。
26 0x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片无法存取。
27 0x001B 磁盘找不到要求的磁区。
28 0x001C 打印机没有纸。
29 0x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盘。
30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22 磁盘的磁片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Number: %3) 插入磁 碟 机%1。 36 0x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x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x0027 磁盘已满。
50 0x0032 不支援这种网络要求。
51 0x0033 远端电脑无法使用。
52 0x0034 网络名称重复。
53 0x0035 网络路径找不到。
54 0x0036 网络忙碌中。

55 0x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x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been reached。

57 0x0039 网络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x003A 指定的服务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x003B 网络发生意外错误。
60 0x003C 远端配接卡不相容。
61 0x003D 打印机伫列已满。
62 0x003E 服务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列印的档案。
63 0x003F 等候列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x0040 指定的网络名称无法使用。
65 0x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6 0x0042 网络资源类型错误。
67 0x0043 网络名称找不到。
68 0x0044 超过区域电脑网络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x0045 超过网络BIOS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x0046 远端服务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x0047 由於连线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连线到这台远端电脑。
72 0x0048 指定的打印机或磁盘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x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x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x0053 INT 24 失败
84 0x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x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x0056 指定的网络密码错误。
87 0x0057 叁数错误。 88 0x0058 网络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x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他行程。
100 0x0064 无法建立其他的系统semaphore。
101 0x0065 属於其他行程专用的semaphore 。
102 0x0066 semaphore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x0067 无法指定semaphore 。
104 0x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semaphore 。
105 0x0069 此semaphore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x006A 请将磁片插入 %1。
107 0x006B 因为代用的磁片尚未插入,所以程式已经停止。
108 0x006C 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x006D Pipe已经中止。
110 0x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x006F 档名太长。 112 0x0070 磁盘空间不足。
113 0x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识别字。
114 0x0072 目标内部档案识别字不正确。
117 0x0075 由应用程式所执行的IOCTL呼叫 不正确。
118 0x0076 写入验证叁数值不正确。
119 0x0077 系统不支援所要求的指令。
120 0x0078 此项功能仅在Win32模式有效。
121 0x0079 semaphore超过逾时期间。
122 0x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x007B 档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标签语法错误。
124 0x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x007D 磁盘没有设定标签。
126 0x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组。
127 0x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x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x0081 %1这个应用程式无法在Win32模式下执行。

130 0x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x0083 尝试将档案指标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x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标。
133 0x0085 JOIN或SUBST指令 无法用於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盘。
134 0x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盘,使用JOIN或SUBST指令。
135 0x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盘,使 用JOIN或SUBST指令。
136 0x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盘的连结关系。
137 0x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盘的替换关系。
138 0x008A 系统尝试将磁盘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盘的目录。
139 0x008B 系统尝试将磁盘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的目录。
140 0x008C 系统尝试将磁盘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的目录。
141 0x00 系统尝试将磁盘SUBST成已结合的磁盘目录。
142 0x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JOIN或SUBST。
143 0x008F 系统无法将磁盘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盘下目录。
144 0x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x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x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x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x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x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盘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x0096 CONFIG.SYS档未指定系统追踪资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x0097 指定的semaphore事件DosMuxSemWait数目不正确。
152 0x0098 DosMuxSemWait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semaphore。
153 0x0099 DosMuxSemWait清单不正确。
154 0x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x009B 无法建立其他的执行绪。
156 0x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x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x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x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位址不正确。
160 0x00A0 传到DosExecPgm的引数字串不正确。
161 0x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x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x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x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x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x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x00AE 档案系统不支援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x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x00B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x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x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x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x00BC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x00BD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x00BE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x00BF 无法在Win32模式下执行 %1。
192 0x00C0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x00C1 %1不是正确的Win32应用程式。
194 0x00C2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x00C3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x00C4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7 0x00C5 作业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8 0x00C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x00C7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200 0x00C8 程式码的区段不可以大於或等於64KB。
201 0x00C9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2 0x00CA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3 0x00CB 系统找不到输入的环境选项。 \\r
205 0x00CD 在指令子目录下,没有任何行程有信号副处理程式。
206 0x00CE 档案名称或副档名太长。
207 0x00CF ring 2堆叠使用中。
208 0x00D0 输入的通用档名字元 * 或 ? 不正确, 或指定太多的通用档名字元。
209 0x00D1 所传送的信号不正确。
210 0x00D2 无法设定信号处理程式。
212 0x00D4 区段被锁定,而且无法重新配置。
214 0x00D6 附加到此程式或动态连结模组的动态连结模组太多。

215 0x00D7 Can\"\"t nest calls toLoadModule。

230 0x00E6 The pipe state is invalid
231 0x00E7 所有的pipe instances都在忙碌中。
232 0x00E8 The pipe is being closed

233 0x00E9 No process i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pipe。

234 0x00EA 有更多可用的资料。
240 0x00F0 作业阶段被取消。
254 0x00FE 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
255 0x00FF 延伸的属性不一致。
259 0x0103 没有可用的资料。
266 0x010A 无法使用Copy API。
267 0x010B 目录名称错误。
275 0x0113 延伸属性不适用於缓冲区。
276 0x0114 在外挂的档案系统上的延伸属性档案已经毁损。
277 0x0115 延伸属性表格档满。
278 0x0116 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
282 0x011A 外挂的这个档案系统不支援延伸属性。
288 0x0120 意图释放不属於叫用者的mutex。
298 0x012A semaphore传送次数过多。
299 0x012B 只完成Read/WriteProcessMemory的部份要求。
317 0x013D 系统找不到位於讯息档 %2中编号为0x%1的讯息。
487 0x01E7 尝试存取无效的位址。
534 0x0216 运算结果超过32位元。
535 0x0217 通道的另一端有一个行程在接送资料。
536 0x0218 等候行程来开启通道的另一端。
994 0x03E2 存取延伸的属性被拒。
995 0x03E3 由於执行绪结束或应用程式要求,而异常终止I/O作业。
996 0x03E4 重叠的I/O事件不是设定成通知状态。
997 0x03E5 正在处理重叠的I/O作业。
998 0x03E6 对记忆体位置的无效存取。
999 0x03E7 执行inpage作业发生错误。
1001 0x03E9 递归太深,堆栈满溢。
1002 0x03EA 窗口无法用来传送讯息。
1003 0x03EB 无法完成这项功能。
1004 0x03EC 旗号无效。
1005 0x03ED 储存媒体未含任何可辨识的档案系统。 请确定以加载所需的系统驱动程序,而且该储存媒体并未毁损。
1006 0x03EE 储存该档案的外部媒体发出警告,表示该已开启档案已经无效。
1007 0x03EF 所要求的作业无法在全屏幕模式下执行。

1008 0x03F0 An attempt was made to reference atoken that does not exist。

1009 0x03F1 组态系统登录数据库毁损。
1010 0x03F2 组态系统登录机码无效。
1011 0x03F3 无法开启组态系统登录机码。
1012 0x03F4 无法读取组态系统登录机码。
1013 0x03F5 无法写入组态系统登录机码。
1014 0x03F6 系统登录数据库中的一个档案必须使用记录或其它备份还原。 已经还原成功。
1015 0x03F7 系统登录毁损。其中某个档案毁损、或者该档案的 系统映对内存内容毁损、会是档案无法复原。

1016 0x03F8 系统登录起始的 I/O 作业发生无法复原的错误。系统登录无法读入、写出或更新,其中的一个档案 内含系统登录在内存中的内容。

1017 0x03F9 系统尝试将档案加载系统登录或将档案还原到系统登录中,但是,指定档案的格式不是系统登录文件的格式。
1018 0x03FA 尝试在标示为删除的系统登录机码,执行不合法的操作。
1018 0x03FA 尝试在标示为删除的系统登录机码,执行不合法的操作。
1019 0x03FB 系统无法配置系统登录记录所需的空间。
1020 0x03FC 无法在已经有子机码或数值的系统登录机码建立符号连结。
1021 0x03FD 无法在临时机码下建立永久的子机码。
1022 0x03FE 变更要求的通知完成,但信息 并未透过呼叫者的缓冲区传回。呼叫者现在需要自行列举档案,找出变更的地方。
1051 0x041B 停止控制已经传送给其它服务 所依峙的一个服务。
1052 0x041C 要求的控制对此服务无效

1016 0x03F8 系统登录起始的 I/O 作业发生无法复原的错误。系统登录无法读入、写出或更新,其中的一个档案 内含系统登录在内存中的内容。

1017 0x03F9 系统尝试将档案加载系统登录或将档案还原到系统登录中,但是,指定档案的格式不是系统登录文件的格式。
1018 0x03FA 尝试在标示为删除的系统登录机码,执行不合法的操作。
1018 0x03FA 尝试在标示为删除的系统登录机码,执行不合法的操作。
1019 0x03FB 系统无法配置系统登录记录所需的空间。
1020 0x03FC 无法在已经有子机码或数值的系统登录机码建立符号连结。
1021 0x03FD 无法在临时机码下建立永久的子机码。
1022 0x03FE 变更要求的通知完成,但信息 并未透过呼叫者的缓冲区传回。呼叫者现在需要自行列举档案,找出变更的地方。
1051 0x041B 停止控制已经传送给其它服务 所依峙的一个服务。
1052 0x041C 要求的控制对此服务无效
1052 0x041C 要求的控制对此服务无效

1053 0x041D The service did not respond to thestart or controlrequest in a timely fashion。

1054 0x041E 无法建立服务的执行绪。
1055 0x041F 服务数据库被锁定。
1056 0x0420 这种服务已经在执行。
1057 0x0421 帐户名称错误或者不存在。
1058 0x0422 指定的服务暂停作用,无法激活。
1059 0x0423 指定循环服务从属关系。
1060 0x0424 指定的服务不是安装进来的服务。
1061 0x0425 该服务项目此时无法接收控制讯息。
1062 0x0426 服务尚未激活。
1063 0x0427 无法联机到服务控制程序。
1064 0x0428 处理控制要求时,发生意外状况。
1065 0x0429 指定的数据库不存在。
1066 0x042A 服务传回专属于服务的错误码。
1067 0x042B The process terminated unexpectedly
1068 0x042C 从属服务或群组无法激活。
1069 0x042D 因为登入失败,所以没有激活服务。
1070 0x042E 在激活之后,服务在激活状态时当机。
1071 0x042F 指定服务数据库锁定无效。
1072 0x0430 指定的服务已经标示为删除。
1073 0x0431 指定的服务已经存在。
1074 0x0432 系统目前正以上一次执行成功的组态执行。
1075 0x0433 从属服务不存在,或已经标示为删除。
1076 0x0434 目前的激活已经接受上一次执行成功的 控制设定。
1118 0x045E 序列装置起始失败,会取消加载序列驱动程序。
1119 0x045F 无法开启装置。这个装置与其它装置共享岔断要求 (IRQ)。至少已经有一个使用同一IRQ 的其它装置已经开启。

1120 0x0460 A serial I/O operation was completedby anotherwrite to the serial port。 (TheIOCTL_SERIAL_XOFF_COUNTER reached zero。)

1121 0x0461 因为已经过了逾时时间,所以序列 I/O 作业完成。(IOCTL_SERIAL_XOFF_COUNTER 不是零。)
1122 0x0462 在磁盘找不到任何的 ID 地址标示。
1123 0x0463 磁盘扇区 ID 字段与磁盘控制卡追踪地址 不符。
1124 0x0464 软式磁盘驱动器控制卡回报了一个软式磁盘驱动器驱动程序无法识别的错误。 1125 0x0465 软式磁盘驱动器控制卡传回与缓存器中不一致的结果。
1126 0x0466 存取硬盘失败,重试后也无法作业。
1127 0x0467 存取硬盘失败,重试后也无法作业。
1128 0x0468 存取硬盘时,必须重设磁盘控制卡,但是 连重设的动作也失败。
1129 0x0469 到了磁盘的最后。
1130 0x046A 可用服务器储存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项指令。
1131 0x046B 发现潜在的死锁条件。
1132 0x046C 指定的基本地址或档案位移没有适当 对齐。
1140 0x0474 尝试变更系统电源状态,但其它的应用程序或驱动程序拒绝。
1141 0x0475 系统 BIOS 无法变更系统电源状态。
1150 0x047E 指定的程序需要新的 Windows 版本。
1151 0x047F 指定的程序不是 Windows 或 MS-DOS 程序。
1152 0x0480 指定的程序已经激活,无法再激活一次。
1153 0x0481 指定的程序是为旧版的 Windows 所写的。
1154 0x0482 执行此应用程序所需的链接库档案之一毁损。
1155 0x0483 没有应用程序与此项作业的指定档案建立关联
1077 0x0435 上一次激活之后,就没有再激活服务。
1078 0x0436 指定的名称已经用于服务名称或服务显示名称。
1100 0x044C 已经到了磁盘的最后。
1101 0x044D 到了档案标示。
1102 0x044E 遇到磁盘的开头或分割区。
1100 0x044C 已经到了磁盘的最后。
1101 0x044D 到了档案标示。
1102 0x044E 遇到磁盘的开头或分割区。
1103 0x044F 到了档案组的结尾。
1104 0x0450 磁盘没有任何资料。
1105 0x0451 磁盘无法制作分割区。
1106 0x0452 存取多重容体的新磁盘时,发现目前 区块大小错误。
1107 0x0453 加载磁盘时,找不到磁盘分割区信息。
1108 0x0454 无法锁住储存媒体退带功能。
1109 0x0455 无法解除加载储存媒体。
1110 0x0456 磁盘驱动器中的储存媒体已经变更。
1111 0x0457 已经重设 I/O 总线。
1112 0x0458 磁盘驱动器没有任何储存媒体。
1113 0x0459 目标 multi-byte code page,没有对应 Unicode 字符。
1114 0x045A 动态链接库 (DLL) 起始例程失败。
1115 0x045B 系统正在关机。
1116 0x045C 无法中止系统关机,因为没有关机的动作在进行中。
1117 0x045D 因为 I/O 装置发生错误,所以无法执行要求。
1156 0x0484 传送指令到应用程序发生错误。
1157 0x0485 找不到执行此应用程序所需的链接库档案。
1200 0x04B0 指定的装置名称无效。
1201 0x04B1 装置现在虽然未联机,但是它是一个记忆联机。
1202 0x04B2 尝试记忆已经记住的装置。
1203 0x04B3 提供的网络路径找不到任何网络提供程序。
1203 0x04B3 提供的网络路径找不到任何网络提供程序。
1204 0x04B4 指定的网络提供程序名称错误。
1205 0x04B5 无法开启网络联机设定文件。
1206 0x04B6 网络联机设定文件坏掉。
1207 0x04B7 无法列举非容器。
1208 0x04B8 发生延伸的错误。
1209 0x04B9 指定的群组名称错误。
1210 0x04BA 指定的计算机名称错误。
1211 0x04BB 指定的事件名称错误。
1212 0x04BC 指定的网络名称错误。
1213 0x04BD 指定的服务名称错误。
1214 0x04BE 指定的网络名称错误。
1215 0x04BF 指定的资源共享名称错误。
1216 0x04C0 指定的密码错误。
1217 0x04C1 指定的讯息名称错误。
1218 0x04C2 指定的讯息目的地错误。
1219 0x04C3 所提供的条件与现有的条件组发生冲突。
1220 0x04C4 尝试与网络服务器联机,但是与该服务器的联机已经太多。
1221 0x04C5 其它网络计算机已经在使用这个工作群组或网域名称
如果蓝屏代码:0x000007F (0X000000D 0X0000000 0X0000000 0X0000000)  就是CPU故障。

网友:
感谢分享!收下了

网友:
太多了,花时间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