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2air1050ti

楼主(2023-08-05):
刷完bios,cpu锁频0.79:kuqi:

网友A:
你们刷BIOS一般都不取下来,刷完了再焊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刷BIOS一般都不取下来,刷完了再焊回去吗?

对的,个别情况是需要拆下来刷的,如果可以在系统里升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