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P3015 单张不容易卡,两张就很容易卡

楼主(2023-08-05):
(图片)

网友:
换了新鼓,进纸轮也清理了下,

网友:
不知是不是鼓下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
打一张可以过定影,,定影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可能是哪个传感器磨损了,没有什么思路,一张很少卡,应该传感器之类也没有坏,

网友:
机器自带诊断纸张在到达传感器1之前卡住

网友:
进纸器电磁铁问题

网友:
换个纸盒试试呗,大概率是纸盒的离合器

网友:
收藏留存 看看以后能否用上

网友:
如果位置不固定,检查进纸离合。

网友:
离合或磁吸

网友:
进纸电磁铁粘一起了

网友:
离合与磁吸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纸盒离合器吗,问题是手送也是卡的

网友:
这种最简单的鼓掌都不懂就不要修了

fixlover -1 -1

网友:
我觉得要换一套搓纸轮。纸盒的一个,机器的2个、一般连续进纸会卡纸。602.605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9-05):
检查一下离合器

网友:
鼓下面传感器脏了,有可能粘碳粉了,清洁一下,或者拆一下,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继电器故障,继电器在电源板方向右下角的位置,是用来控制纸张分页的,你看看哪个上面是不是有海绵体脱落了。我有个帖子专门说过这个事,自己去翻

网友:
离合器有问题

网友:
如进纸是正常的,那就可以排出离合器,那就可能是传感器,从卡纸的位置倒着往前查。

网友:
离合器拆下后,安装时要注意线不要和铁的板子接触到,要不然板子容易烧

网友(2024-01-05):
进纸离合器的问题。纸盒的进纸离合器在电源板下面,拆下来有点难度。

网友(2024-03-02):
进纸离合器或者定影出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