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05):
接收一台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的笔记本
故障很奇怪,,机器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只要插上电源(电源是华为接口TP-C)笔记本过两分钟就自动关机或死机。
用鲁大师测试,不插电源温度60度以下,只要插上电源,,温度立马上升到75度以上,,1-2分钟直接掉电了。。没有思路,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电源换了原装也试了,

网友:
有没有碰到的,回复一下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是TP-C电路的问题,直接用诱骗器改了电路以后一切正常,,充放电都正常也不死机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是TP-C电路的问题,直接用诱骗器改了电路以后一切正常,,充放电都正常也不死机掉电了。

求教诱骗器怎么改,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2023-10-04):
引用 网友B:
求教诱骗器怎么改,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器

就飞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06):
能分享一下方法吗?

网友(2023-12-19):
怎么改的,诱骗器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有一台也是掉电

网友(2024-10-21):
保护隔离管看下

网友(2024-11-24):
保护隔离管 脱焊 击穿 会 死机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