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新BIOS型号77L6450F 、mxic25QG128CH的刷写办法谁知道

楼主(2023-08-05):
新BIOS型号77L6450F  、mxic25QG128CH
这两个BIOS RT809F识别不到,谁有试过刷好的?

网友A:
可以换芯片刷,在天选的机器上我试过

网友:
不能添加吗   以其他芯片的参数识别刷

网友B:
809h可以直接识别,809f还没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h可以直接识别,809f还没添加

我把809H升级到最新版本,也是识别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芯片刷,在天选的机器上我试过

我是惠普机,难搞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芯片刷,在天选的机器上我试过

换的什么型号的芯片?有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应该是25L64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