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流偏高该怎么检测?

楼主(2023-08-05):
笔记本待机电流偏高该怎么检测?

这里拿E5-474G进行演示,板号LA-C611

先看时序图

分界点下面的有些电压是不应该在待机时产生的

例如下面电压提前产生

那么我们就追查其来源

又例如下面的电压提前产生

同样追查来源

看看开启电压的来源

可以追查到其来源于EC

更换EC即可

网友:
附加图纸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一般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遇见 待机偏高的一般都是有东西损坏,,提前出电压的情况还是 比较少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的高一点不影响用啊,哈哈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短路也是一种情况

网友:
短路的比较常见,提前出电压的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