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遇到触发掉电的情况,可以优先排查二级转换电压!

楼主(2023-08-05):
笔记本遇到触发掉电的情况,可以优先排查二级转换电压!我们拿E5-474G做示范,根据图纸把二级转换芯片都找出来,一个个测量即可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5V转——————
3v转——————
有道理

网友:
这绝对是实战出来的,

网友:
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
掉电的方式太多了,好修的明显的很,不好修的一般都关系到桥了,难修的一比

网友A:
维修小白多谢大佬给出经验,以后上电触发掉电就这样优先排查二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小白多谢大佬给出经验,以后上电触发掉电就这样优先排查二级电

这个只是一个方案,不过你要学会怎么找二级转换芯片

网友:
是哪一个电压出了问题?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