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6):
两个都是2258xt的主控,vs29f02teme1这个id是ec1c945364c9这个是三星的颗粒不知道具体型号,有哪位大神开过用哪个开卡工具
开卡工具
三星
window
联想

网友:
下面这个是INTEL颗粒,上面的不懂。任意版本开卡平台读一下ID,然后找对应的平台版本。我手头有一些,你可以读出ID号我给你看看我有没有

网友:
任意版本,读ID查询~~~

网友:
三星的id是ec 1c 94 53 64 c9

网友:
多试几个2258XT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找对应的平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