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帮我看看MATS初始化独显报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6):
    一直没仔细研究这个东西,今天拿一台好机器做测试,机器是锐龙+1660TI的,我用命令:./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short -notest初始化独显报错,截图如下:

mats版本换了几个都是报这个错。

网友:
换版本,换工具

网友:
400.xx的版本换了好几个

网友:
亲人们快来

网友A:
你这座机拍的吗?重新跑一遍测试

网友:
是不是这测试软件本来针对台式机测显卡的,笔记本不太兼容?再加上是AMD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座机拍的吗?重新跑一遍测试

是华硕笔记本

网友B:
软件适用于笔记本吗?以前用过,好像只有台式机显卡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适用于笔记本吗?以前用过,好像只有台式机显卡能测

本身应该是能支持的

网友:
这玩意儿我也没搞懂,台式机带集显的和不带集显的命令不一样,主板还只能用h61
以前的老主板。笔计本没试过。

网友:
这软件很神奇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又不行  我也很无语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挑笔记本 有些又可以

网友:
TB上买个全自动不就行了 插上U盘启动就自己扫描了

网友:
amd 的u,指令不同

网友:
这是什么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