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笔记本14R-7420运行卡机维修

楼主(2023-08-06):
一台dell笔记本14R-7420,进入PE或者WIN7运行半小时左右,开始严重卡,开始检测更换硬盘,内存。最后确认是主板问题,查主板发现PC44,被烧坏,可能这个地方电流大,PQ16上面明显有鼓起,估计也烧坏了。两个都更换。开始安装测试,进入win7后,用鲁大师测温度,合适。但是发现立即卡,卡5秒能动1秒,于是再次检测主板,刷了网友的的BIOS,键盘无法使用了,于是恢复原BIOS。检查RTCR1的3V电压没有,电阻也更换。进系统后,发现还是一样卡。有进步,测试进PE时间长也不卡了。仔细检查,待机电流0.14A,运行WIN7电流0.23A,跟其他机子比较,电流较小。怀疑CPU供电,然后又反复检查各处电压,没有发现问题。然后又检测硬盘,没有问题。重做系统,运行10几分钟都没问题,然后又习惯性安装鲁大师,以便查看温度。发现重新卡机了,终于明白可能是鲁大师,艰难退出鲁大师,立即好了,不卡了,立竿见影。
总结:1,原先的卡机与鲁大师的卡机混到了一块,让人迷乱。
         2,以前没经历过鲁大师卡机
         3,运行电流低,功率低,低功耗,让人以为主板不正常。
         4,习惯用鲁大师测温度。系统每次启动会自动启动鲁大师。
         5,第一次确实修好了主板主要的问题。鲁大师干扰,差一点放弃了这块主板。
又测试了很长时间没发现问题。
也许主板还有问题,也许鲁大师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发表看法

网友:
还没遇到过单开鲁大师就卡机的,可能是大师跟对这台机器有情绪了

网友:
目前本子速度很流畅,温度60 到80度左右,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温度,引起鲁大师反应了。

网友:
但是用驱动精灵里面的温度检测很正常。可能是它们内部的代码有区别,不知道鲁大师软件哪一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