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P2845A 图纸 或者50脚电阻是多少钱

楼主(2023-08-06):
谁有MP2845A   图纸 或者50脚电阻是多少  红米 RMA2204-AG笔记本cpu供电用的

网友:
高清图已上传   最后的倔强   没有图纸放弃了

网友A:
50脚 接的供电  短接即可

网友:
3.3欧姆

网友:
多谢回复  我找了个0欧上去  换了旁边的电容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脚 接的供电  短接即可

是的 最后找的0欧电阻 补上的

网友:
大哥,能帮我看看16脚的电阻是多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