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500T(Q87),加装

楼主(2023-08-06):
联想M8500T(Q87),加装RX588V2显卡,由显卡较长,最长端与主板usb3.0前置插槽坞重叠,如果插上usb连接头,则显卡无法安装到底,现在只能放弃前置usb3.0接囗,以保显卡正常使用,有点不甘心。据说某宝有这种usb3.0的直角弯头,我搜遍全网,只有匹配普通主板的,没有联想专用的,求助指点。

网友A:
可以考虑从某宝上买个联想原装前置USB 2.0接口,很便宜。用USB 2.0前置接口,插在你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个黄色接口上。移动硬盘、大量拷贝就用主板后置USB 3.0,优盘、小量拷贝可以用前置USB 2.0。USB前置接口的供电不如主板上的后置USB接口。需要提前拆开机箱的前置面板,确定一下目前的前置USB音频接口的尺寸和类型,防止买错了。
这样至少你的前置USB接口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从某宝上买个联想原装前置USB 2.0接口,很便宜。用USB 2.0前置接口,插在你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个黄色接口上。移动硬盘、大量拷贝就用主板后置USB 3.0,优盘、小量拷贝可以用前置USB 2.0。USB前置接口的供电不如主板上的后置USB接口。需要提前拆开机箱的前置面板,确定一下目前的前置USB音频接口的尺寸和类型,防止买错了。
这样至少你的前置USB接口还能用。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从某宝上买个联想原装前置USB 2.0接口,很便宜。用USB 2.0前置接口,插在你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个黄色接口上。移动硬盘、大量拷贝就用主板后置USB 3.0,优盘、小量拷贝可以用前置USB 2.0。USB前置接口的供电不如主板上的后置USB接口。需要提前拆开机箱的前置面板,确定一下目前的前置USB音频接口的尺寸和类型,防止买错了。
这样至少你的前置USB接口还能用。

换了一个usb2.0集成音频插孔面板,尺寸比原装的小,但孔距相同,就用万能的502胶固定在金属外壳上,在主板上根据数据线端口颜色插上两根线接口,开机后音频孔正常,usb囗正常。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usb2.0集成音频插孔面板,尺寸比原装的小,但孔距相同,就用万能的502胶固定在金属外壳上,在主 ...

我几个月前刚换过,就是把联想机箱的前置USB 3.0接口换成了USB 2.0接口(USB和音频的接口是在同一块面板上),当时是从淘宝买了个二手的联想原装的,尺寸一样。原配是有一颗螺丝能固定在上面的。

网友:
usb口和音频插口位置与铁壳匹配,胶的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A:
你的显卡是安装在PCIE 4X那个插槽里吗?对显卡的性能影响大不大,比如会不会出现屏幕卡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是安装在PCIE 4X那个插槽里吗?对显卡的性能影响大不大,比如会不会出现屏幕卡顿的情况?

安在16X插槽

网友:
M.2 NVMe固态硬盘转接卡是用4X插槽?

网友:
NvMe ssd转接卡安装在4X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