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 3590 总烧EC 求救

楼主(2023-08-06):
戴尔g3 3590进水烧了EC也烧了板层,挖开板层不短,换上EC待机电流0.0500 EC不烫但按开机就烧EC,各位大佬这机正常电流多少呢?

网友A:
我记得好像0.015左右吧 头些天插上做系统的时候看的,拆掉EC打阻值啊 看看有没有短路,看看海鲜市场有没有坏板子买一个搬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0.015左右吧 头些天插上做系统的时候看的,拆掉EC打阻值啊 看看有没有短路,看看海鲜市场有没有 ...

网卡短路了,正常待机0.0220左右,修好了;EC不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