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25不定时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3-08-06):
1.前几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惠普电脑,说是老自动关机,他拆开清理过灰尘更换过硅脂,还是故障依旧,烤机测试CPU跟显卡温度正常也不会自动关机,但是正常办公或者放在那里待机过一会儿就自己断电了
2.拿到机器先烤机几个小时,测试一切正常,不会自动断电。首先怀疑是不是跟睡眠有关系,把睡眠关掉待机测试,依旧会自动断电;又怀疑是不是内存不稳定,再打开内存测试工具,测完正常;因为硬盘有资料害怕把系统搞坏了,准备进WIN10 PE里边测试,刚进PE不到30秒就断电了,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怀疑是不是BIOS版本太老了,进官网下载最新BIOS在线更新,更新后进PE直接蓝屏报错BIOS_ACPI_ERROR,然而掉电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3.看来应该是主板本身哪里有问题,拆机看看吧!
机器外观图

机身型号:TPN-C125

主板版号A-C701P REV:1.0

4.通电后测量各大供电,均无异常,再用手触摸看哪里有温度异常,发现PL14电感的温度特别烫,是CPU供电电感;因为烤机时间太久,不太确定是不是CPU温度太高导致,把机器放凉了之后,在开机的同时用手感受PL14的温度变化,确实是温度上升的特别快。

5.把这路供电的上下管、滤波电容跟电感全部更换

6.再次开机测试,PL14温度正常,待机测试数个小时,不再出现自动断电的情况,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一样的,不认硬盘光驱,电压正常,硬盘不转,没修好,找不到问题,放生了。

网友A:
全部更换,是不是换太多了

网友:
掉电的,真的是耗时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更换,是不是换太多了

就电感和几个大的滤波电容不多吧

网友:
今天我修到一台开机亮屏自动重启的,就亮几秒钟一直反复这样重启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B:
换得太多了,我猜应该只是MOS管问题

网友:
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15-20K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联想、惠普、戴尔、苹果机都有
需要会芯片级维修,薪资可以谈
有意向可以联系18510199872(同微信)

网友:
很好,维修比较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得太多了,我猜应该只是MOS管问题

估价就是CPU的mos管不良,遇到过游戏本出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