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版号LA-8224P 1.0无待机3VALW和5VALW

楼主(2023-08-06):
华硕主板版号如上,按开关没反应,有的时候又正常,出现问题时,测量两大待机电感都无电压,PQ308基极也无电压,测量KB9012的111脚3.3V正常,那就先飞线刷写EC程序,结果还是一样,将PQ317拿掉,EC_ON发出了3.3V,这时两大电感的待机也出来了,此时按开关可以触发,屏幕可以正常点亮,,把电阻补上,EC_ON又出不来,既然ec程序已经写过,那就换EC吧,换完EC刷写程序,进行多次插拔试机,EC_ON都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论坛里出现此种情况的还是蛮多的,特发此贴给需要的人。

网友:
更正下是PR317

网友A:
直接折PR317不安装可以正常用吗? 还是一定要换EC,刷EC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折PR317不安装可以正常用吗? 还是一定要换EC,刷EC程序呢

拆电阻,电池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