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到一批扫描枪维修,备份了个程序

楼主(2023-08-06):
同行送来一几个扫描枪让修一下,这个也没修过呀,试试看,故障都写了,大多数的问题是不能扫描,就是按了按键没有红色光束出来拆开量下测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看到板子上有个BIOS,想着程序不会坏了吧,正好有个没有声音的,其实是声音小,其它都正常,就备份下来,刷到不能扫描的上面,好了,可以正常用了,特地把程序发出来,用的到的可以下载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A:
其实有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恢复一下就解决没必要搞的这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恢复一下就解决没必要搞的这么麻烦吧

是吗,恢复出厂就可以?怎么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恢复一下就解决没必要搞的这么麻烦吧

你这么说了下,我就去查了,要恢复默认(出厂)设置要扫一个专门的条形码才可以,问题是这都不能扫码了,怎么恢复呢?

网友:
这个思路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