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R31笔记本主板开机掉电,不出+VCCGT

楼主(2023-08-06):
机器通电待机0.01,触发裸板跑到0.3左右掉电,测量无CPU供电,无+VCCGT供电,PQ15有19v,3脚有5v,1和2脚有信号,本机刷了bios,下了官方bios也不行,感觉不是BIOS问题,+VCCSA已经有了,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
时序都不对,都没有CPU供电你查什么核显供电?核显供电是内存检测过后才出的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查ec_allsyspg信号,这个是CPU核心电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