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9黄灯2下,白灯4下,不过内存实际维修

楼主(2023-08-06):
都是补焊内存插座,怎么焊呢,先是用BGA机上机焊,无效,最后是风枪先吹热内存插座,再上焊油,然后用尖尖的烙铁头快速在每个脚上拖动,不用加焊锡,,因为用风枪热过,所以拖焊的时候会发现每个焊点上的锡都会熔化一下,这样补焊两遍(怕一遍有些脚没焊到),最后上内存通电亮机

网友:
维修20载,内存座过孔焊的虚焊可能性几乎是0,我反正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早在迅维论坛上就有,只有加焊内存插座,我只不过是把详细的加焊过程说下,确实可以亮机,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
直接焊油烙铁不行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有机会试试水

网友:
焊这种内存插座,在工厂是常规操作,刀头烙铁焊油拖焊

网友:
没有碰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2023-12-21):
感谢楼主分享,修好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