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deaPad S400 LA-8951P 闪屏 出条纹

楼主(2023-08-06):
联想IdeaPad S400 LA-8951P 闪屏 抖屏  出条纹  屏幕换了  屏线也换了啊 就是不行

网友A:
换内存不行就关独显,还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不行就关独显,还不行就是CPU坏了。

还有种可能就是屏供电的芯片或者保险电阻有问题

网友:
排线再换换试试下

网友:
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就换南桥吧

网友:
测量一下屏幕供电,和主板供电有无偏低。都正常就断开显卡,断开还一样就换CPU

网友:
应该显卡故障吧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你这种故障十有八九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屏码片不对吧,我记得这个有通病的,你搜下看看

网友:
那换回原来的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