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5V电压红了不能进系统

楼主(2023-08-06):
华硕 P8Z77-V LX老爷机,5V报警,大家帮忙看看要不要扔垃圾桶,开不了机一直停留在BIOS界面,最后强制关闭了一个什么电涌全保护功能,勉强进系统来求助了,请大家指点,电源换过了,不是电源问题,可能是主板检测电路监测什么的吧,

网友:
给你一个意见         扔垃圾桶

网友:
您可以检查 IO 引脚上的 5v 电阻。 恐怕桥接错了,所以bios里红色5v电压

网友:
如果IO是NCT5535D(B)那么你可以检查引脚51桥电阻OR19=40.2k和OR18=10k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支招,电脑主板电路分布不大熟悉,有空了试着找找电阻位置吧,

网友:
主板是阿速死 P8Z77-V LX,通病了,5v/12v检测分压电阻变质。

网友:
感谢朋友们分享,学习中

网友:
5V 检测 拆了  跟12V的  连一起

网友:
刚我也需要这故障,查io检测

网友:
那么再次请教下,这个检测电路,检测电阻,大概在哪一块儿?有空了去找找,现在是连板子都懒得拆下来啊,现在就烙铁一把,风枪都扔老家了没带出来,

网友:
查取样电阻

网友:
以前碰到过usb接口短路也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确实该进垃圾桶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检测电阻坏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