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dellvostro539

楼主(2023-08-06):
求助,dell vostro5390 板号 18769-1 上电这个电流是啥的问题,查了cpu的各项供电都有 按开机键也能触发,就是4秒左右掉电 屏幕不显示,主板测到vccgt电压没出,实在没有思路了,求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插电就会开机,白灯闪一下变黄灯

网友:
解决问题100红包奉上

网友:
达到4点几安了?这种怕是有那个供电电路了哦

网友:
4.几安,肯定不对的

网友:
但是主板上所有电感我都测了 ,没见有短路的  这个cpu会不会本来电流就比较,8代i5的

网友:
八代I5的话裸板上电点亮屏幕的电流不大的,裸板不接任何外设,电流一一般在0.9到1.2左右就能点亮了,最多到1.5A左右电流还不亮屏那肯定是有故障了,你这电流4.5A了,估计哪里还有短路之类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cpu短路了 我拿热成像看了,就cpu发烫的厉害

网友:
检查看看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的下管有没有软击穿漏电之类,拿示波器测测每相供电是否波形正常,或者上电的的时候摸摸板子上供电部位的管子有没有异常发热之类,这种事只看电流没法具体和你说清楚的

网友:
CPU坏也有一定的可能,你先看看上电的时候供电的管子异常不,再就是你电流上去4.几A的时候电流是死电流还是活电流,死电流就是电流定住了不上下浮动,一般如果电流是活电流,上下浮动的话CPU可能也不一定坏,所以需要判断CPU事好还是坏

网友:
如果按照你这电流4.3几,CPU如果坏造成的问题的话,你测CPU供电电感的二级体值应该会比正常偏低或者接近短路吧

网友:
明天晚上我再测一下,兄弟能不能加个v到时候帮忙看看,找到故障点就行了

网友:
cpu测到1左右加热了会跳变到0

网友:
明天再测看看

网友:
再就是你测得VCCGT核显电压没出的话,你先要弄明白是后级短路测不到还是因为前级条件不具备没出,你拿示波器抓个波看看,反正你这机子上电就能跑到4.3几A电流是肯定有短路点的,到底是CPU里的核显短路坏掉了,还是外围供电有问题你要用排除法来修,至于你说热成像发热,看具体多热了,CPU上电发热也是正常,除非特别不正常的热,具体你根据你测的实际情况来看嘛!我能给你保证的是八代CPU裸板点亮电流就是我说的那样,供你参考!

网友:
8代上电时序我看了 好像是要过了内存后才会出核显供电,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内存的问题,主板上测试硬盘和网卡的复位都出来了,希望不要是cpu的问题

网友:
可以在cpu供电上烧鸡,烧鸡0.5v如果cpu电流高,可以判断cpu挂了

网友:
第一,人家是400多毫安,你们怎么看的4安呢
第二,除vccgt外电压正常,刷BIOS
第三,我也不会了

网友:
进来和专家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v烧机,搭上电压跳边到0.35v。

电流有1.3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