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主板不开机维修,南桥无晶振?

楼主(2023-08-06):
x8dtl两块,都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按几次开关后能启动,天气潮湿,后来干脆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了
找到io芯片w83527,检查南桥没有给出susb#,因为受潮了,热吹风不管用,检查南桥却看不到晶振,无解了

网友A:
南桥无解。。强制开机看看南桥温度,发烫就扔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无解。。强制开机看看南桥温度,发烫就扔了吧

我想知道南桥ich10r的晶振在哪里,至少可以测一下波形。像这种服务器主板,强制开机会不会故障扩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南桥ich10r的晶振在哪里,至少可以测一下波形。像这种服务器主板,强制开机会不会故障扩大?

放心吧 最多烧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 最多烧几个电阻。。。

南桥晶振究竟在哪里呢?

网友:
这种板可能有单独的时钟频率分配芯片

网友:
今天主板突然好了,估计还是受潮的过。开机了两个小时,好好去一下湿气。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内置了

intel 服务器 南桥和台式机是一样的吧,都是ich 10r怎么可能内置呢

网友D:
背面有不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不有呀?

背面检查了,也看不到。除非不是铁壳晶振。

网友:
主板放烤箱烤了一下,也就五六十度,结果现在报内存错误,五短一长报警,两个cpu都报这个错误,检查内存168脚没有电压,复位没有,谁清楚这应该怎么查?

网友:
这种只能盲修,一般服务器的晶振,是贴片的原件,4个脚那种,不是家用主板那种圆柱形或者长圆形哦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23-09-16):
被北桥散热片挡住了,晶振就在北桥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