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通病维修之移花接木

楼主(2023-08-07):
型号:华为WAH9LP
故障:上电一会掉电
维修过程:用电流表开机,看到电流有跳变,看电流也CPU供电也应该出了,还以为捡了个漏,刷个BIOS就可以了,拆机后发现这个散热器有点眼熟,尘封的记忆苏醒了,这款机貌似修过一台一样的,CPU挂了的。直接拆掉散热器后,发现CPU供电芯片已经烧糊了,所以CPU也无了。经过老板跟客户报价后说要修。。。

拆下主板,把烧糊的芯片去掉,板层慢慢 用手术刀把 短路烧糊的地方挖干净,打值正常 后,补好绿油,这个板子一项供电也是 可以上电,只要把短路的地方排除。
221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810619100鑫豆2025-3-12 11:00
 会员1256383100鑫豆2024-12-21 13:57
 会员829722100鑫豆2024-10-30 11:44
 会员109416100鑫豆2024-9-11 13:07
 会员634726100鑫豆2024-6-11 12:30

网友A:
好技术666
现在碰到了都是换板了

网友:
经验走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666
现在碰到了都是换板了

这个好修的,有预留位置

网友B:
修是能修 关键一般客户都无法接受换CPU的价格

网友:
能顶三个月吗

网友C:
这个通病如果是设计问题,这样换了CPU,也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D:
你这个改的,怎么好像少了一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能修 关键一般客户都无法接受换CPU的价格

所以都是先报价,在修

网友E:
上次那台已经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如果是设计问题,这样换了CPU,也用不了多久啊。

你修的多的话就会发现,跟设计没有关系,只要是用这个芯片的,都会烧。联想,神舟都有,这是这个芯片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改的,怎么好像少了一项供电

仔细阅读,CPU一共三项供电,实际只有两项供电,有一路是预留的,维修就是把预留的用起来,烧糊的不要

网友F:
MPS的这个芯片,保不齐用几天就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PS的这个芯片,保不齐用几天就又烧了

用这种芯片烧CPU的,我也换了很多台了,暂时没有遇到几天就烧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次那台已经半年了

华为我遇到过,直接说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为我遇到过,直接说修不了了,

华为接到很多,大都是CPU坏,能接受换U的少,但是也有,客户能接受价格就修

网友:
这种换了也还是很容易烧的,我通常都是直接换AMD锐龙的代替,主板也不贵....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经验多,谢谢

网友:
这种换u不便宜啊,也担心后面如果在保内继续烧那就是裤衩都亏没,换板跟换u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这种芯片很容易烧的

网友:
的多的话就会发现,跟设计没有关系,只要是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H:
改到另一项 要飞多少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到另一项 要飞多少根线

一根,图里有,只需要飞线PWM线就可以

网友:
华为烧CPU退机保平安最保险

网友:
保修内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I:
我也收了一台,一直没舍得换U。。 你U那里拿货的。。不熟的不敢拿。

网友:
这个厉害 CPU 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收了一台,一直没舍得换U。。 你U那里拿货的。。不熟的不敢拿。

不知道,老板买的,你找那种保上机拿。他们有测试架,发货前会拍视频亮机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如果是设计问题,这样换了CPU,也用不了多久啊。

芯片问题,换了u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种换U也得看人品运气了!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又得挂掉!

网友:
cpu坏的比较多,换个CPU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
     成这样了都能修。。。

网友:
高水品,高投入,高回报

网友:
这个两天就得坏。

网友:
这款芯片好垃圾才造成烧cpu,都见过好多品牌烧这地方。

网友:
这个很牛逼啊楼主

网友:
遇到过几台,没有一个客户愿意换U的。

网友:
更换cpu比较麻烦的!

网友:
这种飞线,跨两个电感,容易进感应电,和杂波。 建议从旁边的镀金带一路走过去。

网友:
我换U了一盘都不修了

网友:
很好奇,MPS自己知道这型号芯片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你们挖孔不短路,我怎么挖孔都短路:kuqi:、:liuhan:

网友:
只能说但愿不返修

网友:
我都是原位补线,也挺快,换好给芯片加强散热,目前没有返修过

网友:
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换cpu价格太高。。。。

网友:
羡慕啊,技术挺好的。

网友:
正是有这种问题,咱们修起来才能省些力气。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华为我遇到过,直接说修不了了,

那你很有必要去基地进修一下了 到基地谦虚点 说话别太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很有必要去基地进修一下了 到基地谦虚点 说话别太绝对

我修不了,怎么绝对了?我修不修的了,我不知道?你知道?

网友:
更换主板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你修的多的话就会发现,跟设计没有关系,只要是用这个芯片的,都会烧。联想,神舟都有,这是这个芯片的设计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片无拆无修 有人要不

网友:
放弃吧老弟用不了多久久坏,可以改AMD方案

网友:
这个改法好像我年初就说过了,加强散热目前改的几台都没有返修。

网友:
全部是连着CPU一起烧了

网友:
设计有问题

网友:
CPU烧的多,一般客户都接受不了换CPU价格,难搞

网友(2023-10-07):
楼主用什么叫相机拍的这般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