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50i aorus pro wifi itx小板开机卡F0

楼主(2023-08-07):
用户发过来个技嘉B450i aorus pro wifi itx小主板过来维修,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天,没修好,没思路了,来搬救兵。
这个主板情况是开机风扇转不亮机。测了几个PG和各个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查3个时钟啥的也都是有正常的波形。有核心默认0.9几的电压,复位和时钟都有。bios到cpu的线路也是通的,bios第一脚开机只有一点波形就没了,插诊断开机瞬间就卡在F0,感觉是卡内存,没检查到内存。看了下DDR4内存的几个电压,发现284脚spd只有2.5V,查看点位图,发现这个主板的内存槽284脚spd电压,是跟286、287、288脚的VPP2.5连一起的只有2.5V。对比其板都是连的+3.3V。以前没遇到过这种,就不知道spd2.5V是不是正常的。但厂家设计就是如此,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感觉am4的板幺儿子好多,电压都出来了还有问题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

网友A:
DDR4的SPD电压跟VPP_MEM连接一起2.5V正常,排查一下CPU和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4的SPD电压跟VPP_MEM连接一起2.5V正常,排查一下CPU和BIOS问题。

谢谢回复!bios刷过,bios的线也查过正常的。 cpu核心及核显都有0.9左右预设电压,1.8的vddp等都查了都正常,pwrok和pwrpg都有电压也正常,内存槽用打值卡打过数据线都是通的。其它的真的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没?

网友(2023-09-09):
碰到同样卡f0的了

网友B:
我的已经解决了,我是插上诊断卡上1200卡f0上5500卡27,我的是桥虚焊了,重植后正常点亮,但是上1200插诊断卡还是卡f0,不插诊断卡就正常跑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解决了,我是插上诊断卡上1200卡f0上5500卡27,我的是桥虚焊了,重植后正常点亮,但是上1200插诊断卡还是卡f0,不插诊断卡就正常跑码

你好,请问用的是奇冠诊断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用的是奇冠诊断卡吗?

那个什么631 5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