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求助:ACER平板充电电流小

楼主(2023-08-07):
ACER平板,充电电流特别小,也能充进去电,10个小时充了1V的电,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电池的几个引脚都测量了,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怎么测量有朋友知道的吗?

网友A:
对照图纸检查下充电电源管理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图纸检查下充电电源管理芯片条件

好了,找到问题了,发现温度检测脚的电压不稳,来回跳,把这个线路上的电阻都拆下来测了,电阻没有问题,只能是芯片的问题了。等换好芯片再来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