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笔记本CMOS电池电量偏低造成不开机分享

楼主(2023-08-07):
最近维修中碰到多台DELL机器,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在检查中发现,拔掉CMOS电池,就可以自动触发,插上CMOS电池,就开不了机。打表测得电池电压为2.7-2.8V,比正常电池略低一些,更换3.0V以上的CMOS电池后,故障排除,希望这个维修经验能帮到大家。
另外请维修大佬解惑,为什么只差这么点电压,会造成不开机?记得以前有一款ACER机子,是由CMOS参与开机,不插CMOS电池,开不了机,但也没出现说电池电量偏低一点就不能开机。

网友:
联想X系列放一段时间不开机放电好过几天又不开有部分就是CMOS电池的问题,插CMOS电池测电压正常但是等一等在测偏低一点,取下测量电量又正常。

网友:
有的会返修,戴尔的。觉得应该是南桥RTC模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