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进水维修

楼主(2023-08-07):
今天分享一个A1466进水维修的案例,因为感觉比较有趣,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板号820-00165-A,主板大面积进水,EC,排线,3.42V供电等等,都进水了,这些不是主要的,依次处理完毕。
接电测试,绿灯亮,待机0.02几不上电,测量有3.3V,那就是不触发了,根据时序,发现不出PM_SLP_SUS_L。
这个信号是PCH发出的,PCH要收到PP3V3_S5和EC发出的PM_DSW_PWRGD,这些信号都正常有3.3V,测量对地值,没有短路。
那就是PCH挂啦,心里开始有点慌,不想干CPU啊,既然前面的信号都正常,PCH不发出PM_SLP_SUS_L,那就给他一个信号嘛。
看了下点位图,就从EC的PM_DSW_PWRGD直接拉一根线到R8190的1号脚,通电测试,发现信号还是被拉低,只有1.4V。
那就断开R8190的1号脚,不从PCH那边走,1号脚直接连PM_DSW_PWRGD,通电测试,可以开机啦。
进系统测试功能一切正常,但是维修还没有结束,发现在不接电源,只用电池的情况下,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但是电池是好的继续追查,发现PM_SLP_SUS_L信号还给到Q5510的2号脚。
前面说过PCH的PM_SLP_SUS_L信号不出被拉低,这个Q5510是控制SMC_DCIN_VSENSE这个信号,我们还需要给Q5510的一个信号来开启他。
继续断开Q5510的2号脚位与PCH的连接,直接在主板上把这个线切断,继续从EC的PM_DSW_PWRGD把信号拉过来给到Q5510。
信心满满的开机测试,单独用电池也能开机啦!
总结一下,遇到问题不要慌,想办法迂回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漂亮!U能不动就不动,动了还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