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电流检测线路断线)

楼主(2023-08-07):
      一台MacBook pro A1708开机进入系统慢,进系统非常卡,检测后发现是电流检测线路断线造成。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维修呢?下文具体方法:

      【故障机型】A1708

      【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A1708。,故障表现为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

拆出主板仔细检查,苹果正常使用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这是一台进水机,因为拆出主板的时候发现有些电容有点发黑,不是进水就是受潮了。

      检测发现充电芯片的下边有颗电容已经被烧黑了,扣掉以后发现下面的焊盘也有点问题,测量阻值正常,但是此电容到R7061之间好像断线了,测了下通断果然不通。

A1708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 图1

      查看这条线路是充电IC到检流电阻的信号线,直接飞线过去把断线的地方连起来。

A1708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 图2

A1708开机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特别卡 图3

      飞完线开机测试,进系统不再卡顿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这种就是要细心 电池也是会引起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