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60M POWER主板不开机,拆掉一个电容完美修复

楼主(2023-08-07):
同行送修一片技嘉B460M POWER主板,故障现象为短接开关针不触发。
通电测量待机5V,3.3V电压正常。桥1.05V电压为0V,不正常。
电路图如下:7脚为芯片主供电,3脚为开启,万用表测量7脚电压5V正常。3脚EN开启信号为0V不正常。

追查3脚开启信号来源,如下图,由3VDUAL经过NPR16和NPR17分压得到一个2.1V左右的电压向NPC9电容充电,电量充满后输出P1V0_PCH_EN信号,给1.05V电源芯片开启输出1.05V桥供电,万用表测量NPR16上端有3.3V电压,下端为0V,刚开始怀疑NPR16损坏。

在线测量NPR16阻值为19.56千欧,NPR17阻值为19.62千欧。阻值基本正常。

于是怀疑NPC9电容漏电,拆掉此电容后插电测量NPR16下端有了2.181V电压,桥供电1.05V也完美出来。短接开机针立马开机。至此完美修复此板。

网友A:
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楼主好运!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短路?

是的,滤波电容漏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