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6S ach2022

楼主(2023-08-07):
大神们谁在修这个机器帮忙测量下电阻,由于没有图纸特意求助,付费也行

网友:
tb上看看有没有卖料板的,可以买块料板

网友:
这基本盲猜就可以了。左侧应该是电容,可以先不装。右侧是电阻,大小和右侧肯定是一摸一样的。用来上拉的

也就是说,右侧是多少K,你就装多少K。一般上拉就是4.7K,或者10K,或者1K都有可能。那个左侧就是电容为了稳定电压用的,大小应该要求不是很高,就是pF级别或者0.1uF就可以搞掂了

凭经验猜测的,不代表正确。但是你这么操作,也带不来任何风险,可以尝试